楼主(2011-07-04):
本人试了一下这个指令:FMOV K1 K1Y000 K2,结果是Y000,Y004,Y010,Y014变为1,o为什么不是Y000,Y001为1???我将K2改为K4,结果也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主要记住一点,三菱PLC内部的最终运算都是以2进制形式进行的。

网友B:
我也有点不明白。。。。1楼一说,我理解了。。。。。好样的。

网友C:
   记住一点就行了,FMOV是多点传传指令,:FMOV K1 K1Y000 K2,就是把K1送Y0至Y3与Y4至Y7。K1是二进制,即0001,K1Y0   K2  就是Y3,Y2,Y1,Y0;Y7,Y6,Y5,Y4。Y0和Y4是这两组4位二进制的低位,所以执行该指令时Y0和Y4为1。

楼主:FMOV K1 K1Y000 K2,结果是Y000,Y004,Y010,Y014变为1,的说法不对,你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E:
多点传送指令,把十进制数1传送到位组合元件Y3~Y0与Y7~Y4中,执行结果是Y0,Y4为1,其它为0,后面的K2是指两个位组合元件,即:Y7~Y4,Y3~Y0

楼主:
3楼:不好意思,不是K2,应该是K4才会有Y0,Y4,Y10,Y14为1。。。

我现在也做仿真验证:
[ FMOV   K1  K1Y000  K1 ]    输出为1:Y0
[ FMOV   K1  K1Y000  K2 ]    输出为1:Y0,Y4
[ FMOV   K1  K1Y000  K3 ]    输出为1:Y0,Y4,Y10
[ FMOV   K1  K1Y000  K4 ]    输出为1:Y0,Y4,Y10,Y14

[ FMOV   K1  K2Y000  K1 ]    输出为1:Y0
[ FMOV   K1  K2Y000  K2 ]    输出为1:Y0,Y10
[ FMOV   K1  K2Y000  K3 ]    输出为1:Y0,Y10,Y20
[ FMOV   K1  K2Y000  K4 ]    输出为1:Y0,Y10,Y20,Y30

[ FMOV   K3  K2Y000  K2 ]    输出为1:Y0,Y1,Y4,Y5

经过验证,现在明白,在这条指令中,KnY(如K1Y000)为一个整体,而Kn(如K2)就是表示KnY的个数为n,再把10进制常数转换为四位二进制数,再送给KnY对应的位元件。。。是这样理解吧
  •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E:
    恭喜楼主搞明白了

网友F:
    呵呵几钻研的哦

网友G:
    没问题,就是这么理解的。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H:
    [ FMOV   K1  K1Y000  K2 ]    输出为1:Y0,Y4

网友I:
刚学,感觉好难懂
努力

网友J(2012-06-22):
描述:我的实验结果
6楼的结果我也仿真了下 [ FMOV K3 K2Y000 K2 ] 输出为1:Y0,Y1,Y4,Y5
输出 为 Y0 Y1 Y10 Y11
不过6楼的实验让我明白了很多!

网友J:
少了张图

网友K:
楼上是什么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