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就是说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间,要用圆时钟的方式

网友A:
富士的触摸屏上显示此功能毫无鸭梨,动画中计算坐标就可以。

但是个人认为,在屏幕显示空间捉襟见肘的触摸屏中,使用此功能,也就娱乐的意思了,远不如放个数字时钟来的实在。

网友B:
要看你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了

网友C:
需要触摸屏支持的,否则,只能用三角函数算坐标,再自己做动画。

个人觉得没什么意思,做一个数字的就行了

网友D:
使用图片显示物件或者动画显示物件
一般触摸屏软件都有
然后编写读取触摸屏或者PLC内部时钟地址跟相应的时针,分针和秒针相对应。
模拟运行一下看看效果。。。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E:
西门子部分屏支持该组件,如MP277,直接调用即可:

如果无该对象的屏,需要自己制作,不失为一个练手的课题!

网友F:
威纶的只要你动动鼠标点下时钟就OK了

网友G:
给个你自己去玩玩,威纶的屏三菱的PLC
附件: 模拟时钟.rar (15 K) 下载次数:55
  • 下载积分:+5(shi2999)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富士的触摸屏上显示此功能毫无鸭梨,动画中计算坐标就可以。

    但是个人认为,在屏幕显示空间捉襟见肘的触摸屏中,使用此功能,也就娱乐的意思了,远不如放个数字时钟来的实在。

    赞同一楼

网友I(2011-08-05):
这个貌似不难

网友J:
昆仑通态的圆盘时钟我做不出来

网友K:
我用的是屏通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