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触摸屏的故障求救

楼主(2011-07-04):
三菱F940GOT-SWD-C的触摸屏开机4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这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啊期待高手的答复

网友A:
1, 设置了屏保
2, 屏坏了

网友B:
屏保, 别吓到小孩
做工控,做人生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绝对是屏保问题 呵呵

网友D:
楼主拿我们开心吧,来个脑筋急转弯吗?

网友E:
查一下屏幕供电电源

网友F:
可能主板数据线有问题
秦汉

网友G:
故障描述不清晰,不懂。

网友H(2011-08-04):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I:
也有可能是背光灯出问题了。

网友J:
正常时,屏幕会有泛红的现象吗?
如果有,那肯定是灯管不好。
如果没有,可能是过热什么的保护了。

网友K:
问题没有说清楚。无法判断。几点建议
1 黑屏还能正常工作吗?
2 有的触摸屏设置了省电功能。
3 这个型号看一下有没有亮度按键。
4 电源故障。电源线有没有掉。
5 可以把程序初始化试下。
6 换个屏
好好学习

网友L:
寄给我保证给你修好,费用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