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请教zyfzxh ,用打印机线通讯KV1000的PLC,可是驱动不了,请问是线的问题还是驱动没装?

谢谢!!

楼主:
求USB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USB驱动!!

驅動就在你的安裝好KEYENCE的plc軟體中
  • 下载积分:+5(shi2999) 热心助人

楼主:
    找到了,是KVS这个文件夹,我昨天一直在KMP文件夹里试,所以不能驱动。

楼主:
    多谢!哪本手册里有CPU报警代码查询?
    我这个KV1000的显示
    CPU ERROR:
        No.54
    Unit Numb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哪本手册里有CPU报警代码查询?
    我这个KV1000的显示
    CPU ERROR:
        No.54
    Unit Number
    附件: KVSPRG.pdf (30 K) 下载次数:10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是模块设置不对。

网友B:
    基恩斯的PLC,通讯线USB转RS232安装,电脑USB插线和PLC相连后,显示自动安装这时不要选自动安装,选自己手动安装,光标拖到基恩斯快捷画面上——按右键——属性——将属性里的(“C:PxxxxxxxxxxxKVS.exe”)——这时只将“KVS.exe”去掉,其余的C:Pxxxxxxxx内容粘贴到浏览前面框里,——下一步——完成。(注意:有黄色的?号,要在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擦蓝?口——右键——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