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顺控指令错误 急急 有程序

楼主(2011-07-04):
救命啊 各位高手 用 顺序控制指令 做了个程序 总是提示SCRT错误 编译没错啊

网友A:
命只能是自救的。
按F1 提供帮助,那里有详细帮助。

楼主:
没有问题啊 我烦了 好几本书了 帮帮忙吧啊

网友A:
今天我休息!在家没有可以帮助你的编程软件。
你检查一下步进指令的基本要素吧。

网友B:
看看你的S0.3,你是直接置位,还没有不结束标志SCRE,就直接段首标志SCRs0.3了

楼主:
是 SCRTO.1错误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