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变址寄存器V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LD M9036
MOV K1L1000V A0
当V=3的时候,以我的理解也该是将L1003 L1004 L1005 L1006里的结果存入A0中,但结果是只记录L1003的结果,其他的对A0的结果没有影响,同理,当V等于1的时候只记录L1001的结果。
困惑中

网友A:
正确

在东莞市

楼主:
正确?什么正确啊?

楼主:
K1L1000不是指L1000 L1001 L1002 L1003吗?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好不好

网友B:
不应该阿!不过这个程序好像是A/Q系列的,不方便试验

楼主:
是A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阿!不过这个程序好像是A/Q系列的,不方便试验
A/Q系列的比较特别?不是有仿真程序吗?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C:
V的值是与原来的地址相+后的新地址数传送到A0的,V等几,并不是说传几位数,是指改变原来的地址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的值是与原来的地址相+后的新地址数传送到A0的,V等几,并不是说传几位数,是指改变原来的地址号啊

我明白,如果V等于3,因为是K1L1000V    ,也即是L1003,L1004 L1005  L1006的结果送到A0中,可模拟的结果是只记录L1003的结果,其他的几个不记录,感到困惑啊

网友D:
?????应该是存到A0 A1 A2 A3。。。。。。。吧 你监控下A1 A2 A3 有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存到A0 A1 A2 A3。。。。。。。吧 你监控下A1 A2 A3 有没有数据???

这个没监控   A0是十六位的,K1L1000V是四位的数据吧?

楼主:
应该没用到A1 A2 A3吧

楼主:
高人  你在哪里啊

网友E:
V是定值是代表的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吧,V是3就指的是L1003地址的数据传送到A0,你把V成变值在那指向的地址就在变了,A0的数据就会变了

网友F:
寻址啊?是10进制还是16进制的 弄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V是定值是代表的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吧,V是3就指的是L1003地址的数据传送到A0,你把V成变值在那指向的地址就在变了,A0的数据就会变了

这个我知道   我迷茫的是K1L1000不是指L1000  L1001  L1002  L1003吗?为什么A0只记录一个值呢?比如K1L1000V的V的值为零的时候,A0只记录L1000的值,那L1001  L1002  L1003呢?为什么不记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寻址啊?是10进制还是16进制的 弄清

十进制

楼主:
高手  出来

网友E:
我明白,如果V等于3,因为是K1L1000V    ,也即是L1003,L1004 L1005  L1006的结果送到A0中,为什么v=3指的地址是3 4 5 6 呢?不是L1003吗?3 4 5 6不分开的吗?

网友E:
如果是16进制的那也不会指向V=3是指向L1004 L1005 L1006吧,L1004 L1005 L1006是和L1003同样的地址单元,MOV  就是把L100V的这个地址里德数据给A0啊,何来L100V+后面的地址啊,

网友G:
MOV是单个传送指令,虽然你要传的是L1OO3,L1004,L1005,L1006但是只传了一个L1003,

网友H:
一般编了以后在机器上面调试哈 就行了

网友I:
K1L1000应该是指L1000.L1001.L1002.L1003.  K1L1000V则是指L(1000+V)。L(1000+V+1)。
L(1000+V+2)。L(1000+V+3)。不过有时运行程序不按编程手册的。应以上机调试为准。

楼主:
越来越晕了

网友J:
楼主,我照你说的编了一个程序。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啊。
当V为三时,L1004.L1005.L1006的值是不是为0 。所以只显示L1003的值。
附件: 3535.rar (11 K) 下载次数:7
  •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热心助人

网友K:
    当V等于3  就是L1003后面没有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6进制的那也不会指向V=3是指向L1004 L1005 L1006吧,L1004 L1005 L1006是和L1003同样的地址单元,MOV  就是把L100V的这个地址里德数据给A0啊,何来L100V+后面的地址啊,

    可问题是K1L1000V啊

楼主:
    我明白了,

楼主:
    当L1000   L1001  L1002  L1003 为ON时
    LD          m9036
    MOV       K0   V
    MOV       K1L1000V   A0
    WAND   A0  H1   D0
    A0显示的是15,即K1L1000的值
    如果最后一条语句改成:WAND  A0  H1  A0时,因为这条语句
    执行完后值为1,所以A0显示的值为1,我误认为没有记录L1001  L1002及L1003的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在这里特别感谢givemepower 朋友!

网友L:
k1l1000v是位组合成字。V的改变只是改变了位的起始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