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维纶触摸屏6070ih请教

楼主(2011-07-04):
没有编过这个触摸屏软件,今天在触摸屏上编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分别触发PLC的X0启动和X1停止,上传到触摸屏启动和停止都正常,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失灵不起作用,把触摸屏断电在通电又可以用,等一下触摸屏启动停止按钮又失灵,请教是什么地方没有搞好,多谢

网友A:
换一块块新的再来试试,应该是屏出了问题。

在东莞市

网友B:
你怎么可以控制输入呢,应该是控制输出吧,Y,M,S都可以,X好像要有外部来控制的吧

楼主:
输入应该可以吧,因为触摸屏有这个输入元件,我也不太清楚请教

网友C:
没有用X试过

网友D:
是不是数据线工作不稳定掉线了

网友E:
再用M0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