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11-07-04):
2电机都有变频器控制,电机后加编码器,怎样实现同步控制{同频同速} ?

网友A:
我不太会,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使用同一给定。
饿米豆腐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谁知道讲解下,谢设备

网友D:
买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E:
具体看什么要求,要求线速度还是转速,还有精读要求,最好说的仔细点

网友F:
不用加编码器了,买个同步控制器就搞定了,简单实惠!!建议用台达的!

网友G:
电机加编码器在配上同步控制器一切搞定,安川变频器H1000配PG卡

网友H:
比如在第一个马达上面接一个编码器,用第二个马达来追踪第一个马达,PLC要用一个DA数模转换模块用于控制第二台变频器的调速。具体数值设置看一下DA抓换模块手册,编码器用增量编码器,取一个A相接X0,通过对编码器脉冲读取来调整AD模块数值已达到同步。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I:
我觉得买个步进马达就可以了
控制电位器
大家觉得呢

网友J(2011-12-1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