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7-04):
PLC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和通过定位器再控制伺服驱动器有什么区别呢?
本人对伺服控制还不懂我在想既然PLC直接能控制伺服为什么还要加个定位器能,是不是使用定位器控制会编程简单啊??

网友A:
如果直接的话,好像只能控制一台吧。

网友B:
FX1N只能控制两轴超过两轴就要用2N加定位模块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C: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只能控制两轴

网友D:
响应频率不同

网友E:
定位模块的还有支持多轴插补等多条指令的,频率比PLC的要高。

QQ:84818626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网友G:
7樓說的有道理
Fred Lo

网友H:
不会简单吧

网友I:
FX1N 晶体管输出 可以控制两个轴
FX3U 可以控制 三个轴
Q系列 QD70模块 QD70P8 可以控制 8个轴不带插补功能;
Q系列 QD75模块 QD75P4 可以控制 4个轴带插补功能;
更高级的就是 运动控制器了 可以控制 32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