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伺服驱动CN2引脚功能

楼主(2011-07-04):
三菱伺服各参数调整好后
伺服驱动的CN2使用那些引脚和伺服马达连接,
请给一份引脚连接功能说明
好好学习

网友A:
http://www.waitang.com/view/5975.html
这里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谢谢一楼给的地址,我上去看了,非常好,不过没有找到我要的结果,我想要CN2的引脚功能,即编码器与伺服连接的引脚功能
好好学习

网友A:
那就没有了你也不需要那个东东呀,坏了拆开编码器就可以直观的看出来问题,一般是没得修。连接电缆很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