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接近开关的问题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7-04):
2线制的接近开关 AC220V的
接线方法应该是 棕色是电源线 黑色是输出线 接继电器线圈 然后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 0V
这样能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棕色电源线上面是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 在此继电器闭合的时候 接近开关满足条件 还是无法触发下级继电器通电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也要看你的接近开关的导通条件呀。是否没有感应到?

网友B:
只要构成了一个回路,就不会出现楼主的现象

网友C:
我个人认为AC220的接近开关一般都是三线的 ,连接也简单呢

网友D:
同1楼,看导通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E:
可以按顺序查一下,上一个继电器闭合后,触点有无电压,当满足接近开关(灯亮)的时候,再查下一个继电器线圈有无电压。注意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型的。

网友F:
基本上遇上楼主的问题不是零线窜线,要么就是火线电压不足

网友G: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电流太小了,带不了中继的负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电流太小了,带不了中继的负载吧
电流的打下取决于负载的大小,于开关何干?只能说开关够不够过,但我认为一个感应器的线别说一个中继线圈,就是3个我想也可以吧,具体看传感器上的说明。
爱家爱china

楼主:
满足条件了 但是就是无法触发线圈吸合
我还以为应该是 接近开关上端不能加继电器之类的东西?
只能直接输入电源 或者吧接近开关放在电路的最前端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两线制的 没有NPN 和PNP结构的吧

网友H:
上级的常开点另端接电没有呀?你就把他当开关用就好了
问一个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
反正我这个 前面只要加一个继电器的触点   就不好用

网友I:
按你说的应该没问题 啊。理解不了!

网友J:
你前面加继电器不好用?那么如果同理,前面加的断路器也该不好用,你们前面加漏电保护开关压盖不好用,包括从变压器出来后经过的所有的器件都会让他不好用呢

网友K:
14楼的说得幽默

网友L:
两线应该不行不,这样电源都没有回路怎么工作呢/输出也要一条线啊

网友M:
试问:继电器和接近开关你取得的是否同相电压?继电器再吸合时产生瞬间高压脉冲,造成接近开关保护。是否考虑增加RC电路或在控制端接二极管吸收脉冲

网友N:
看导通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O:
两线的接近开关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一般用的原理是霍尔效应,还有导通条件要注意,就是这样 你自己理解。

网友P:
常开常闭点和公共点有没有接对啊。

网友Q:
继电器触点虚,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R:
接近开关检测的材质有没有问题

网友S:
注意电流短接现象

网友T:
可能是线圈两端的都接成火线或零线了,建议楼主查下线路

网友U:
我想是回路问题,接通顺序在时间不能构成工作回路。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V:
你注意一下两线接近开关的参数,它的负载能力是无法拖动继电器的,我以前试过!

网友W:
你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开关两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说明回路产生了接触不良。
lizhihua

网友X:
同意5楼说的,要看是PNP还是NPN
lizhihua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两线制的 没有NPN 和PNP结构的吧
那常开和常闭应该 有撒 。是一个道理

网友G:
可能触发电流太小没法带动!

网友Y:
你的接线方法是正确的,如果电压是220V的话,继电器如果是常开的情况下,应该是感应信号后,不过感应的信号强度一定要达到能够吸合继电器的电流,你检查一下继电器是不是交流的继电器,如果搞错了,就不好说了,AC220两线接近开关,PNP,NPN型在交流电使用中没有特殊要求的。

网友Z:
继电器座有无问题?

网友AA:
检查一下继电器的常开触点 接通情况 是否构成回路

网友AB:
有回路就可以呀,还是检查回路吧。

网友AC:
你的是固态继电器么?

网友AD:
引用 网友V:
你注意一下两线接近开关的参数,它的负载能力是无法拖动继电器的,我以前试过!
不对吧,我们厂的就有很多接近开关带继电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