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最近接到一台45kw空压机节能改造项目,牌子是英格索兰的。现在要把它改成变频PID控制。系统要求工频(星三角启动的)与变频直接能进行切换,两台空压机(一用一备)在故障时也能进行切换。现在不知道具体的电气部分应该怎么设计?是换用plc还是利用原来空压机自带的控制器?如果是用自带的控制器控制是不是只需将工频的星三角启动部分直接用 变频器+PID 替代掉就行了?如果采用plc做pid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到进气阀、空压机温度什么的 ?那就还要加模拟量模块了,成本太大。

另弱弱的问下:星三角启动与变频直接怎么实现合理的切换?需要加几个接触器?

哪位做过空压机的,麻烦给个方法,如果有电气图最好了。谢谢!

网友A:
变频PID控制,不用PLC,用一个有模拟量输出气压传感器,直接接在变频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B:
【星三角启动与变频直接怎么实现合理的切换?】,这个不好切换,要先改用自藕变压器起动,再用接触器与变频器自由切换。

网友C:
直接控制进气门
空压机用变频没多大效果

网友D:
不用PLC控制把握好用气端的压力 加个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就行了

网友E:
星三角只是在启动的时候才有用,有了变频器就不用了吧。

如果用变频器而且也同时控制进气阀变频器的意义就不大了吧

如果变频器的同时不控制进气阀,那么在气压较高的时候而马达的转速也低这时马达的转距???马达会发热吧

请楼主和高手赐教

网友F:
我改过,一个智能模拟压力表,4-20MA输入,4-20MA输输出那种。用压力表模拟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压力传感器用空压机自带的一般是上限1.6MPa对应20MA。单独加一个控制箱安装这些器材,我用  HS11FA-200/38的双掷刀闸转换工\变频

网友G:
空压机感觉用变频器无所谓
还不如加个电容做补偿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几个回答,大体的意思都是说加变频,压力表 做PID反馈--恒压。这个我也知道的 。问题是在细节上有几个疑问:变频器安装在什么位置(电气部分)?,怎么实现原来的星三角 和现在的变频能自由切换? 如果仅仅是把变频器装在主电机的主回路上的话,是不是只要启动变频器,然后让它自己做PID 调节就行了?需不需要考虑到空压机的其他部分?比如说 5楼的疑问 之类的,谢谢了!

楼主:
在变频工作的时候,空压机的加卸载需不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H:
支持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I:
楼主只要在电机钱加个接触器来选择是由原来的电路驱动电机还是由变频器电路驱动电机就可以了。说白了,要选择,选择你懂得

网友J:
换另一种电气控制思路想。
用变频器启动(去掉星三角启动功能),因为变频器启动比星三角来的优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得工;变频运行方式。用压力变送器(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直接接致变频器输入端,来恒压控制压缩空气的压力。
改造后必须考虑主电机的散热问题!有条件需要电机外置强制冷却方式。

网友K:
个不好切换,要先改用自藕变压器起动,再用接触器与变频器自由切换。

网友L:
用变频器就不要星三角启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