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4):
大家好,我用S7-200,CPU224XP来做了一个项目,用到了编码器和高速计数器HSC4,我采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当前值等于预置值产生中断控制电机正反转来做往返运动,出现的结果是位置发生偏移,我的动作流程如下,开始运行时,写入高速计数器预置值为物体走到上面换向的位置,电机正转,物体向上行走;走到上面后产生中断,向下行走,此时写入高速计数器预置值为物体走到下面换向的位置,依此类推,出现的问题是物体的位置发生整体向下偏移,现在怀疑是高速计数器在工作(计数)状态下更新预置值时影响计数,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给各位高手指导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如何设置才能避免此情况?现在非常着急,望各位老师不惜赐教,谢谢各位!

楼主:
汗!没人理我啊!在线等...

楼主:
哎!别人的问题我也回答过很多,也很详细,我遇到问题,连个回复的都没有!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惯性的问题,我想帮你可我不如你,只有等版主出来帮你了

网友B:
看起来很棘手啊。
按常理讲,这种控制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要看现场的实际情况再做判断,必要时先加个原点信号开关,电机每次经过时用中断设置一次当前值,以保证位置误差不被累积。
然后再查找根本原因。

楼主:
多谢版主,这个原点信号开关我本来就加了,在每次运行之前,工件走到这个位置,就更新高计当前值,作为基准位置,可结果就是和我说的一样,忘版主再指点指点!

网友B:
运行速度如何?太快的系统容易造成位置精度差。但是只要计数准确,说不定取消这个原点开关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C:
像这种问题一般用伺服来做才好,且要注意减速停机才可能准确.最好用限位开关

楼主:
       回版主,运行速度不高,脉冲频率不超过20K,不过现在问题已经找到,编码器脉冲信号是经变频器的同步卡与PLC连接的,变频器带了两个铁氧体磁环,接线工把同步卡到PLC的脉冲信号线也用磁环套住了!现在把线抽出来就正常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至于那个原点开关,是在运行之前进行校准的,运行过程中次开关无效!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把高计的当前值实时传送到一个断电保持寄存器,断电再上电后把这个寄存器的值经初始化程序更新到高计的当前值,经检测,更新后高计的当前值与断电前的数据完全相同;然后更新需要换向产生中断的预制值,出现的问题是,换向位置又出现很大的偏移,怎样让高计在上电后完全恢复断电前的状态?请版主赐教。

网友C:
用断电保持的存储器上电就给定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7楼朋友,工艺要求控制精度不需要这么高,我用了变频器+同步卡+编码器来做,精度可以满足要求!限位开关是有的,超过换向位置不换向时变频器停止运行!麻烦这位朋友看一下我楼上说的情况,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楼主:
回9楼朋友,我现在用的是HSC4高计,我初步考虑把SMB147,SMD148,SMD152的值实时传送到断电保持寄存器,上电后把这些断电保持寄存器的值更新到高计的SMB147,SMD148,SMD152寄存器,不知可行否!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C:
我想应该行,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呀.发脉冲吗?

楼主:
回楼上,不是的,PLC只控制变频器使能,速度给定是用编码器直接接到变频器同步卡的位置给定端的!

网友C:
你为什么不用到了预设值中断置位一个开关呢?用开关控制变频正反还好点,我上次也是一样的高数计数老达不到预设值.

网友C:
我用的是10V的电压信号控制的,PLC上有个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

楼主:
回14楼,我就是用实时采集编码器脉冲,用高计当前值等于预置值产生中断来置位和复位PLC输出点来控制正反转的,变频器同步卡选用的是脉冲+方向的输入方式!

网友C:
楼主现在可以了吗

楼主:
回楼上,现在还没搞定啊,问题请看8楼我回的帖子所述!

网友C:
这样的话我想多装两个限位开关,也就是4个开关,最上面的是超程开关,最下面的也是超程开关.另外两个就是换向开关.这样就不会出现像你这种情况了.我个人认为像你这种情况是属于两种可能一种是机械传动,还有一种就是程序的顺序排列有问题.因为你的程序没有错.

楼主:
回楼上,你说的方法在同一个位置换向完全可以!但是在不同的位置换向无法实现!

网友B:
然后更新需要换向产生中断的预制值,出现的问题是,换向位置又出现很大的偏移,怎样让高计在上电后完全恢复断电前的状态?
按照你的描述来看,断电前后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如何会出现断电前正常再上电异常的现象呢??
而且不是已经有原点开关了,那么断电重启之后回一下原点的动作有没有?

楼主:
回版主,工艺要求不能一上电就回原点,不过现在已经搞定,用我11楼的方法,可以!不过要把上面的SMD148换成HC4。多谢版主和各位朋友帮助,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C:
恭喜了,以后还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D(2011-08-11):
我怎么感觉你的问题应该还是会出现呢,会继续向下偏移的现象发生。如果在任何时候遇到限位开关就让预定值写入那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