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急!!Pro-face触屏与PLC连接后出现报警

楼主(2011-07-04):
各位高手,Pro-face触屏与PLC(FX2N)连接后出现接收数据错误是怎么回事?急等结果,谢谢

网友A:
你设定有问题吧

网友A:
我看看你的程序 不知道你的触摸屏是不是GP37W2的

楼主:
是的,我用的屏就是GP37W2的
我用三菱PLC FX2N与屏连接 ,屏上设定的PLC型号设定什么呀

楼主:
我的程序只用了M,没有用到D

网友A:
加我QQ吧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是我在屏上设定PLC型号时搞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