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plcfx2n系列的中间M继电器损坏问题?

楼主(2011-07-04):
三菱plcfx2n系列的中间M继电器长期使用有损坏的吗?
是不是换一个就好了!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A:
m继电器只是位状态,并不是真正的继电器。不存在损坏的情况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B:
1楼说的对,它虚拟的,不是真正的继电器。应该不存在损坏的现象。

网友C:
没听说过呀?

网友D:
只有Y输出继电器是物理存在的

网友E:
以上说得都对
秦汉

网友F:
老设备,我见过,不知道是内存有问题还是M继电器有问题。后来我改了一个就可以了。程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G:
虽然是虚拟的中间继电器,但确实存在失效的情况。还有T,不过这类情况,一般出现在使用了很长时间的PLC上面或者山寨的PLC上面。

网友H:
就算有机率也渺小的很啊.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样问题

网友I:
应该是存储空间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