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厂里新发了一个万用表,有占空比一档,不知什么意思?怎样使用?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你不会看说明书么?

网友B:
是指针表吧,那是测量电池电量的挡位

网友C:
占空比。就是高电平占的百分比。

网友D:
是吧 牌子呢

网友E:
是测量脉冲信号一个周期内的高电平与低电平的时间比的档位,

网友F:
侧量脉冲高低电平所占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