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朋友能帮我编一个测试好坏西门子S7-200 通用PLC的程序

楼主(2011-07-04):
求助为朋友能帮我编一个测试好坏西门子S7-200 通用PLC的程序

网友A: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检测输入输出点好坏吗

网友B:
求一个能变大的东西!!
PS: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C:
如果是简单的I/O测试,做一个开关板(用PCB印刷板做上面装上微型按钮,作PLC输入。输出接若干个LED指示灯加限流电阻,DC 24v时接2.4K。AC220v时接10K)。下载简单的启动/停止程序即可测试。

楼主:
检测输入输出点好坏

网友D:
很简单的,你就要每个有有输出,再用万用表量有没有电压输出就可以.输入端你就用+24V接上去监控相对的点有没有变蓝就可以.这是24V的PLC的.220V的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