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MT6070IH触摸屏的窗口按一下按钮怎么切换另一个窗口

楼主(2011-07-04):
如题,切换过去了怎么返回呢?回答马上告诉你彩票500W开奖号码

网友A:
放个功能建元件,修改对应的属性就可以了。
也有返回上一窗口功能。
另外: 我不买彩票。
下载积分:+3(fxh19861017)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自己多看看相关资料,祝进步!

网友C:
功能键直接调用窗口
下载积分:+1(fxh19861017)

网友D:
功能键就有这功能,看看手册吧,这都是些最基本的了

网友E:
在菜单栏有位切换按钮,编辑文本就可以。

网友F:
加功能键属性吧,再修改是第几个窗口
专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商

网友G:
這個太簡單了!做個功能鍵元件,修改對應的屬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