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大家说说用PLC驱动数码管的方法吧!

楼主(2011-07-04):
我之前接到的面试题目之一。
因为我以前是做单片机的,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动态扫描的程序,需要7个段驱动位,以及若干位驱动位。占的IO口就很多了。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数码管驱动芯片来驱动。这个我就不知道有哪些驱动芯片了。希望大家能给方案,推荐几个合适的芯片。高手指点下!
希望有高手能给出不同的方案,说说方案的特点。有驱动芯片的话,请举出一个两个芯片型号,感谢大家!

网友A:
用BCD码来做可以省I/O

网友B:
呵呵,我五年前就做过这个实验了,用数码管显示PLC内部的时钟,首先要确定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这样才能选择芯片,还有带锁存不带锁存的,是采用扫描的方式还是单个驱动,型号有很多啦,有CD45系列的,有74LS系列的,芯片功能是BCD-七段码,,总共有16个引脚,9-15脚接七段码,1267脚接PLC的BCD码(输出Y点),8,16接电源,3,4,5是功能脚
下载积分:+5(zhangli01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