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传感器知识!

楼主(2011-07-04):
求教传感器的一般知识,比如一般传感器的解法(三线四线的原理,或者四线的跟三线的能互相转接吗),变送器的解法(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还有一般压力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与压力温度成线性关系吗),一般变送器与传感器接线上有什么区别,变送器也有三线 四线之分

网友A:
通常传感器二三线的比较多,下面是网上找到的资料:
两线的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一般是4-20MA,供电电压是24VDC,两线实际是一根红色(代表供电的24V正)一根黑色或兰色(代表信号输出正)接线方法是红线接电源正蓝线接信号正,然后把电源负和信号负短接。
而三线一般是电压输出,接线一根(红色电源正),一根黑色(电源负),一根黄色(信号输出正)输出的地端于电源相共。
两者一般不能互相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