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凌fx2n为何读取不了?????

楼主(2011-07-04):
原来用的fx2n现在读取原程序,用的是usb-sc09-fx数据线为何显不了..........

网友A:
电脑安装数据线的驱动了?

网友B:
如果通讯不上,一般是以下情况
1,PLC编程口坏
2,通讯线坏
3,通讯线的驱动程序没装好
3,PLC软件里的COM口没选对
如果读取不了,还有以下可能
1,密码不对
2,软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