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比如&VB4004,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先谢啦,必须加分。

网友A:
16位的一个寄存器

网友A:
错了,不好意思,vb是8位的,vw才是16位的,vd是32位的,vb0=vb0,vw0=vb0和vb1,vd0=vb0,1,2,3,明白了没有,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B:
    &VB4004是取VB4004的地址,得到的是一个32位的地址数据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不好意思,vb是8位的,vw才是16位的,vd是32位的,vb0=vb0,vw0=vb0和vb1,vd0=vb0,1,2,3,明白了没有,

    这个我知道,不明白的就是在VB4004的前边加个&号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4004是取VB4004的地址,得到的是一个32位的地址数据

    看了一些资料,说是叫间接寻址,是不是就是取VB4004的地址,得到的是一个32位的地址数据
    的意思呢?要是这样的话那直接用VD4004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不明白的就是在VB4004的前边加个&号是什么意思呢?

    大哥其实我也不懂,这个符号&在手册好像是表示不带符号的16进制,我忘记了在手册的那一页,可惜没找到。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A:
    又错了!好像是错了!

网友D:
    间接寻址,为了寻址的方便, *  可以产生偏移。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楼主:
    楼上朋友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些啊?

网友A:
    这是间接寻址,先用movd 将&vb4004传送到另一个存储器比如vd100
    然后vd100就等于三菱plc中的V和Z了
    但是后面指定的时候要加上*号
    现编程跟你说明吧
    ld sm0.0
    movd &vb4004 VD100  将VB4004开始的存储指针到vd100
    movw *vd100  vw200  将vd100指向的存储16位传送到vw200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明白了一些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D:
    嗯!楼上说的对!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楼主:
这个存储的指针的范围是多少啊?以VB4004开始到哪个解释啊?

网友A:
如果*vd100里的值是0,那么指向的就是Vd4004
如果是1,就是vd4005
还可以对vd100里行计算!
加*才是指针,不加就是存储!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彻底明白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耐心回答。

网友C:
粘粘大哥的光,学习了,感谢yamqq 朋友细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