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中断怎么禁止

楼主(2011-07-05):
请问上面程序可以产生定时中断,但是为什么不能结束定时中断(下载到224中,手动接通I0.1)

网友A:
你要禁止中断才行

楼主:
DISI 是不是禁止中断?

网友B:
中断应该是已经禁止了。
但是因为Q0.7没有被复位,所以还会保持ON的状态。

网友C:
在I0.1下面并一个复位Q0.7的指令

楼主:
明白了,中断禁止后,中断程序不会被扫描到,所以Q0.7的内部状态始终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