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11-07-05):
我是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配方?先谢了!

网友A:
配方就是比如你要生产面包 面包的总类又分好多种 配料又不一样 比如第一种是 面粉1kg 油0.5kg 糖0.8kg
其他的跟这个材料都是一样 就是重量有所区别 就可以用到配方的功能

楼主:
回答的真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B:
配方就是人机界面上的一个数据块传送功能;用于多组参数、配方数据的存储和调用;实现一些简易的数据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