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步进电机驱动器CW230和电机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07-05):
步进电机驱动器CW230和电机的接线问题,跟步进电机怎么接,(电机的颜色线对应的接线柱)驱动器每个接线柱的含义,
请哪位师傅告知非常感谢,还有怎么和PLC连接

网友A:
你把驱动器的说明数看会就会接线了很简单的了 VCC-电源正极GND-电源负极A+A-B+B-就是电机的两相绕组啊 CP+CP-就是脉冲啊CW就是反转信号 也可能是反转的时候脉冲接这里 (要看说明书)REST就是复位了 哈哈 希望可以帮到你 高手接着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