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图中最后得到的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1-07-05):
大伙看看。

网友A:
请问最后得到的电压是指哪两点间的电压?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辛苦

网友B:
很简单啊如果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PLC输出点电阻在1欧姆一下的话)那那你这电路输出电压为12V电,你这电路的输出电压关键是要知道你的PLC输出点上的压降 然后用24V(电源电压)减掉PLC输出点的压降除掉2就是了;当然这是理论值因为还有那电容是否能充分充电要是能充分充电的话那就本上就是我上面的那个算法。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辛苦。

楼主:
就是这两点的电压

网友C:
应该是+12V,0V,-12V,具体根据Q01、Q00输出而定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个其实是要,Q0.0, QO.1输出PWM波形的时候,把这个波形转换成0-10V(其实是大概0~12V)的电压的简易电路.
下载积分:+3(渤海边)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E:
等待真相!!!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F:
眼睛休息会再干活

网友G:
这是一种用离散触点输出模拟电压给变频器的简易电路,图中能控制两台变频器,不是楼主所说的INV1和INV2之间的电压,INV1和INV2之间的电压对控制毫无意义!具体实现方法是用PWM指令输出可变占空比的脉冲,进而可以调整电压的高低。图中理论上可以输出0---12V的“阶梯”电压,再经电容平滑滤波,但是速度响应会有一定的延迟(依电容大小而定)。此种电路一般应用在简易的控制中,优点是省去了D/A转换模块,节约了成本。
下载积分:+5(xqx666) 高手啊,让小弟们见识了
下载积分:+2(wfb610)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mqgmqg) 高手范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

网友C:
11楼正解,学习了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在一套喷涂设备的升降机的,2台三菱变频器控制两个升降机做循环的上下运动。变频器用Q0.0和Q0.1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就是上边4个电阻和2个电容的电路)控制电机的速度。PLC的脉冲用PMW型输出。具体的控制原理能否请11楼得朋友再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H:
这个电路也可驱动固态继电器加热

网友I:
14楼的大哥,11楼的大哥已经讲的够明白了吧 【具体实现方法是用PWM指令输出可变占空比的脉冲,进而可以调整电压的高低】是指产生一个电压模拟量 【2个电容的电路】是起平滑滤波作用,

网友J:
24V呀,还用讲吗?

网友I:
呵呵怎么会是24V呢?没看清楚吧?

网友K:
11楼已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L:
应该是二分之一VCC

网友M:
高,实在是高。

网友N:
当Q0.0接通时,24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输出12V,同时对电容充电,电容充满后,Q0.0停止输出,电容通过下面的电阻放电放电时间由电容的容量决定,然后再分压充电,Q0.0再通,循环,输出Q0.1亦相同.

网友A:
减去晶体管的压降后,大概0-11V

网友O:
具体输出多少伏大家这样说得准吗?要看PWM指令控制Q0。0和Q0。1输出的脉宽和脉冲周期。只能说是一个范围0--12V之间。

网友P:
对于这种PWM的调节方式,大概的意思是不断改变输出的频率,也就是改变单位时间的输出占空比,来得到电压的改变,再通过外部的分压降压和滤波得到最终电压《(输出电压X单位时间占空比)—分压=实际电压》。不过要想得到平滑的电压调节和控制,看来光是外部分压硬件还不行,PLC内部的脉宽调制才是关键,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师傅们有什么现成的例子,具体的编程方式有没有知道。请分享一下!

1162859666@qq.com

网友P: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举例:一个PWM进行驱动的简单电路,使用9V电池来给一个白炽灯泡供电,如果将连接电池和灯泡的开关闭合50ms,灯泡在这段时间中将得到9V供电。如果在下一个50ms中将开关断开,灯泡得到的供电将为0V。如果在1秒钟内将此过程重复10次,灯泡将会点亮并象连接到了一个4.5V电池(9V的50%)上一样。这种情况下,占空比为50%,调制频率为10Hz。
  • 下载积分:+5(xqx666) 精呀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感谢分享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楼主:
    这个小电路看着挺简单,但确实有创意。程序中的VW4598是设置PLC发脉冲的循环周期时间,对应子程序中的LW1这个局部寄存器,奇怪的是在触摸屏,PLC的主程序和其它子程序中没有找到和VW4598有任何关联的按钮或画面。难道这个周期时间是固定的?

楼主:
    子 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Q:
    这个就是简单的积分电路,电容的作用是延时。当线路上电时电流通过上面得R向电容器C充电,直致电容饱和。饱和时电压又由于下面电阻的分压作用(如果电阻值相同)则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不考虑PLC内部的压降)。
    其实我理解是通过这样连接是可以直接将24V分压后接入变频器,因为一般变频器输入电压为12V以下,为满足电压等级而做的。
    PLC有着强大的PWM功能,区区一个简单的积分电路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设计者还是考虑电压等级的驳接问题而设计的

网友P: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电路怎么达到平滑调节的作用的,又或者是用PID的方式自动调节。如果搞明白,那么省却了AD模块,真是大大的有用了。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们详细的解说一下。

    1162859666@qq.com

网友R:
    是不是和开关电源的二次电压原理一样的,只是少了整流二极管。呵呵

楼主:
    就是11楼朋友说的,PLC输出的实际电压跟最后得到的电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变频器需要的就是0到10V的模拟量控制,PLC输入一个24V,出来在加个10K电阻,电压大概也就10左右正好满足控制需要。而这个电压输出的快慢是跟PLC的PWM脉宽和周期时间控制模式有直接关系。

网友S:
    谢谢啦!……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T:
    进来跟大家学习下

楼主:
这个小电路用在控制要求不高的场合确实不错,省下一个模拟量模块。电路中的电阻是10K的,电容是35V,22微法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弄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