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螺纹丝杠为4MM,现在的电机是普通的国产品,有一个1:30的减速器连接,要得到丝杠的移动量为0.001MM,求教驱动器上的分子分母怎么算。
(由于有个减速器在,当前的分子分母设定为50/1时,电机刚好转1圈,但丝杠的移动量却只有3MM多点,求解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那你想让电机转一圈丝杠移动多少距离呢?

楼主:
最好是6MM

楼主:
因为丝杠本身螺距是4MM,所以其实转一圈的话50/1刚好1圈

网友A:
那你设置的PLC发多少个脉冲,然后电机才转一圈的呢?

楼主:
电机转1圈,丝杠的移动量也要4MM,基本上按说明上来是1个脉冲当量为0.001MM,我菜鸟,这些东西接触的都没几天

楼主:
丝杠的螺距是4MM,难道他转一圈的移动量不应该也是4MM的吗?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的计算方法就是,用上位机发的脉冲数乘以A/B(电子齿轮的分子和分母)等于反馈脉冲(就是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的伺服专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丝杠的螺距是4MM,难道他转一圈的移动量不应该也是4MM的吗?

    那就等看你减速比的精度了。要是电机的转速不是很快的话,你这个设备不用减速部分都行。

网友B:
    引用楼主234908945于2011-07-05 11:40发表的 求教伺服电机与丝杠之间分子与分母的算法 :
    螺纹丝杠为4MM,现在的电机是普通的国产品,有一个1:30的减速器连接,要得到丝杠的移动量为0.001MM,求教驱动器上的分子分母怎么算。
    (由于有个减速器在,当前的分子分母设定为50/1时,电机刚好转1圈,但丝杠的移动量却只有3MM多点,求解这问题怎么解决

    电机刚好转1圈,但丝杠的移动量却只有3MM多点,那么说明的机械上是有误差的了,案按理电机一周(减速器一周)走的是4MM,伺服的一周是三十分之4MM,如果想精度达到0.001MM,那么电子齿轮比应该是400/3

网友C:
    那就等看你减速比的精度了。要是电机的转速不是很快的话,你这个设备不用减速部分都行。

网友D:
    我觉得你不要管那么多。用手让伺服电机转一圈然后测一下移动了多少2MM。然后除以伺服电机转一圈10000的脉冲就可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2MM=2000UM。10000/2000=5脉冲/1UM

网友E:
如果是3点几个毫米的话 就是你的脉冲数不对
电机一转所需的脉冲数 X 电子齿轮比=一转编码器返回来的脉冲数

网友F: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呢?计算齿轮比很简单的,通过电路图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公式
电子齿轮比*上位机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齿轮比
其中:上位机脉冲=丝杆螺距 / 脉冲当量(脉冲当量就是你所需求的电气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