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因为有时客户给工程款时老是拖拖拉拉,请教如何用m8002写锁机程序,上电10次锁机,类型为三菱FX2N

网友A:
用+1指令给掉电保持的D,然后D与K10比较,>=的时候输出M8034
老大,写个梯形图看看学习学习,小弟是菜鸟一个,靠上网找资料自学,早前有个客户拖了3个月到现在只给一半款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只有修改程序后再加上BIOS封闭就可以了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D:
通断电十次就玩完,这也太快了吧,最好是工作多少小时后停机,不以次数为准,或者到指定日期停机,最好写到上位机里面,定时删除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断电十次就玩完,这也太快了吧,最好是工作多少小时后停机,不以次数为准,或者到指定日期停机,最好写到上位机里面,定时删除程序

定时删除程序?想请叫下这位兄弟
QQ:532904130

网友D:
编得比较草,但能删除程序,可调用PLC或系统时间作比较,然后执行删除程序
附件: DelProgram.rar (81 K) 下载次数:306

网友D:
其实还可以写入程序的,过程太繁了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F:
DelProgram是解密软件吧
不是定时删除程序用的吧

网友D:
回8楼:我是在解密软件源码的基础上更改的,只适用 FX2N 3.00 内置RAM,好多都懒得修改了,没有时间

网友G(2021-12-29):
都是高手啊,拜读了

网友H(2022-11-20):
调用什么指令能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