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输入的显示值不准确,拆下模块检查:

25欧姆无引线电阻烧毁了。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觉得这个电阻功率太小了,不可靠,设计上有问题 ,起码得1/4W的。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不可能设计问题,估计可能接错线了

网友B:
引用楼主huyou于2011-07-05 13:59发表的 6ES7-331模拟量输入模块损坏 :
[attachment=64991]
输入的显示值不准确,拆下模块检查:
  [attachment=64992]
25欧姆无引线电阻烧毁了。

要是电阻功率小了,怎么就只烧它一路呢?

网友C:
外部问题,绝对不是设计问题

网友D:
设计问题?估计SIEMENS公司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是接错线造成的,瞬间通过高电压、大电流将此电阻烧毁的,楼主可以更换一个电阻试试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设计有问题的东西还能在市场上卖这么多年,看来得学习一下西门子的销售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