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地址输入输出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1-07-05):
最近看一些触摸屏案例,看到很多案例中都有同一个按纽输入输出点都是一样的,比如有一个返回键,输入输出地址都是M20.0,这做何解释,我个人认为要是这个返回点作为本页面动作的取消,完全不需要输出地址啊!求解啊

网友A:
设置为输出可以看出按钮的状态。
例如一些起到SET作用的按钮,按下后可以改变颜色、文字等信息,让人们知道它已经被按下了。
当然如果用于返回这种特殊的按钮,不设置为输出也是可以的。
但作为编程人员,在制作画面时可能没有考虑到输出设置的问题,反正设置为跟其他按钮一样也不影响使用,所以就这样了。

楼主:
谢谢,有点头绪了

网友B:
谢谢,理解很多
yxl303

网友C:
懂了。每天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