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31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em231模块,在接收到4-20ma模拟量后,存储起来,然后通过port口485的方式发送出去应当怎么做?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我不明白什么叫做“通过port口485的方式发送出去”,lz是说的是mpi还是ppi或者是通过modbus?发送到哪里?问题没说清楚啊
如果用modbus的话还需要安装modbus的库,具体请google吧
当然我说的是基于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