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我想问一下高手:
    在子程序中使用sm0.1,则扫描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是子程序第一次被调用的时候执行吗?那么如果上电以后,子程序第一次被调用的时候执行一次,以后再调用的时候就再也不执行了,除非再次上电首次调用才再被执行,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SM0.0是一直接通的意思,你调用了它就一直接通

楼主:
哦,抱歉,说错了,是sm0.1
呵呵呵

网友B:
这个是当调用主(子;中断)时,第一次扫描周期是通一个扫描周期后断开。常用为数据初始化等。

楼主:
感谢4楼的回复,我的意思是:,
      在子程序使用sm0.1,主程序调用子程序时,第一次扫描是通,然后断开,主程序一直在调用的时候,sm0.1还是断开,如果主程序不调用了,在经过了xx个扫描周期后,主程序又调用这个子程序,sm0.1还能被执行一次吗?

网友C:
SM0.1是PLC状态由STOP转为ON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之后皆为OFF,与程序的调用无关。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版主解决困扰我好久的问题,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