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为什么变频器PU和EXT之间不能连续转换?将Pr.79设置成“0”也不可以耶!

网友A: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0外部操作 1PU操作 可惜手册在厂里不能帮你解答 可以设定2或者3来试一试 问题应该在这几个参数之间

网友B:
为什么要连续转换呢,操作总是在一个状态的呀,不解

网友C:
修改pr77内的数后再试。

网友D:
79 为0 时候可以在PU和外部切换,可是当变频运行时候就不能切换,要在运行中改参数 把77 改为2,大部分的参数都可以运行时候修改

QQ:84818626

网友E(2012-01-20):
看下pr.77号参数,是否禁止写入了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