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5):
用三菱软件做的程序,从一台电脑复制到另一台电脑后,用相同的版本打开,PLC型号那里就变成灰色了,不能更改型号了,还有传输设置也不能修改了,这是怎么回事?好像这个问题还不是全部这样,有的没问题,有的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哪里的差别?

网友A:
软件安装的问题居多,不能改型号与传输设置的应该是安装软件时选择了监控功能

网友B:
是不是一台电脑是XP,另一台是Windows7操作系统?

网友A:
我的在XP与WIN7上运行都没问题

网友C:
1,可能是不同的系统。
2.重新启动计算机
3.那就只有从新安装软件了。
对于有些问题,不必去深究他的原因,有的时候给计算机的稳定性有关系。

网友D:
支持一楼的观点

楼主:
没有选择监控功能,有的程序可以,有的不可以。系统都是XP的

楼主:
重建一个工程,将原来的复制过来,就可以更改PLC型号和传输设置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窗口打开的太多了.

网友D:
这个问题说明 社会是黑暗的

网友F:
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G:
有同感,但不知道新建了工程,在复制有没有用?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