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控制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我用PLC是S7-200 CPU224XP 怎么用A+,B+,M三个模拟量输入接热电偶测温度呀

楼主:
有人用过吗

网友A:
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是不能直接输入热电偶滴!需要先把热电偶接到一个变送器上,吧热电偶信号转换成标准0-10V电压信号才能使用!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变送器卖吗?能不能提供型号呀
!

网友A:
其实楼主可以直接买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买回来接上就能用!

网友B:
ws9050,pv1505,我用过的就是这两个型号,具体品牌不知道,楼主google吧

楼主:
谢谢二楼,我今天买来了。试了一下基本可以确定搞定了。

网友C:
西门子有热电阻/热电偶模块呀,用热电阻直接接到模块就OK,为什么非得用一体化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