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40CDR-A-V1输入24点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1-07-05):
求交大虾CPM1A-40CDR-A-V1输入点的第一个点坏了怎么修?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输入点的第一个点输入有信号没有输出已经确定是第一个点坏了,求大虾帮忙怎么修,我拆下来了,不怎么明白。。

网友A:
输入指示灯亮么,维修这个要有电子基础

楼主:
呵呵!输入指示灯亮的
,量下来好像有两个贴片电阻有问题
现在是开路的,在欧姆龙里面是 R14和R15的是392这个型号

楼主:
这么多人看就是没有解答的,郁闷,估计给银子解答的一大堆

网友B:
简单,换个新PLC 就可以了。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C:
换个点就行啦

网友D:
在设备设计时,一般要求I/O有冗余的,这个时候,你只要更换个空的I/O点,然后程序中相应的替换掉原来的点。
如果没有空余的I/O点,可以加扩展,然后替换

楼主:
解决了,呵呵!是3.9K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