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这个程序

楼主(2011-07-05):
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这个程序,为什么用BIN指令,而不用BCD呢?求解。

网友A:
这里使用MOV指令比使用BIN指令会更好一些,K2X010本来就是二进制数,不需要再做二进制转换呀,在实际应用中再看看,说不定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你那个K2X010应该是数字开关的BCD码。要转换成BIN值,才能进行下一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