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TP177A破了

楼主(2011-07-05):
请问各位大虾西
门子的触摸屏破了,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有维修处吗?6AV6 642 -0AA11-0AX0 TP177A
谢了

网友A:
买个触摸面板,换上就行。

楼主:
不知哪有配啊

网友B:
我在北京可以帮您维修~~价格合理~基本上1-2个工作日就能修好~有需要加我QQ1063205630

网友C:
如果实际条件具备,直接换成SMART 700,价格相对便宜。不知道是否与S7 200通信?如果是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网友D:
直接换成SMART 700,价格相对便宜。不知道是否与S7 200通信?

网友C:
直接可以与S7 200通信。

楼主:
要和300通讯

网友E:
蘇州那邊有処屏的玻璃供應商, 你找蘇州三源星輝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