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5):
就是一个点动型按钮, 按一下指示灯亮, 再按一下指示灯灭 ~~~

网友A:
引用楼主chen123fy于2011-07-05 19:29发表的 用一个点动按钮开关怎么实现开和关的功能,除了用计数器还有更方便的办法么 :
就是一个点动型按钮, 按一下指示灯亮, 再按一下指示灯灭 ~~~

你说的是传统电路还是PLC电路?

网友B:
如果是用PLC,带有ALT指令的PLC就很方便;如果是用继电器控制就比较麻烦.
  • 下载积分:+2(chen123fy) 以前不知道帖子可以评分 ..
  •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想到和两种
  • 下载积分:+1(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D:
    也可以用数据处理的方式

网友C:
    哦 把我上面的I0.00改成上升沿微分

网友E:
    论坛里有关于这个的帖子,好像有13种吧

网友F:
    西门子的用异或,三菱用alt
  • 下载积分:+1(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G:
    大家都是人才啊,不辞辛苦来讨论用PLC,楼主难道就不可以换成选择开关,自锁开关?或者楼主故意调戏大家的感情罢了

网友H:
    如果用PLC控制,会有很多方法实现,具体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爱好,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I:
    转载几个别人的程序,大家看一下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103 K) 下载次数:38

网友J:
    取反即可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K:
有带自锁的按钮  岂不是很简单

网友L:
靠,这贴是不是发错区了呀,有用PLC去控制这种灯的吗?发在灌水区还能理解。。。。。。。。

网友M:
看下我的这个程序

网友N:
呵呵,单个按钮做启动停止有好多方法啊!

网友O:
老掉牙了,用心搜索一下,论坛里很多,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
朝花夕拾

网友P:
引用第17楼yangjiejie于2011-07-11 16:31发表的 Re:用一个点动按钮开关怎么实现开和关的功能,除了用计数器还有更方便的 .. :
老掉牙了,用心搜索一下,论坛里很多,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