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润滑系统流量计的选型

楼主(2011-07-05):
球磨机润滑系统各分支油路选用什么形式的流量计比较稳定可靠啊,信号是4-20mA,24V供电的,我现在用的图尔克的性能非常不稳定,经常导致球蘑机跳闸

网友A:
1、首先选择高粘度流量计
2、流量计口径与相连的管道口径尺寸尽量相同,以减少流动干扰,造成计量误差

楼主:
涡街流量计适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