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用SPD指令编辑速度

楼主(2011-07-05):
接近检测滚筒是否有速度 输出一个开关量

网友A:
那就只能比较输出了哦。

网友A:
这个指令 我之前在FX2n-32MT 上不能使用,最近在另外一台上又可以了。
具体就是 SPD X0000 K2000 D0
X0 表示脉冲接收端子
K2000 表示接收时间单位是毫秒
D0 表示接收脉冲数量寄存器
D1 表示当前脉冲数量
然后就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得出你要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