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220V电热管子接成Y的情况!

楼主(2011-07-05):
我用接触器接220V电热管Y型接法,ABC每一相上接4根管子,如果A相上坏了2根管子,或A相4根全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因为三相不平衡而产生电气火灾啊???

网友A:
保证电阻值一样,加断路器,星形点接地。比较安全。

1162859666@qq.com

楼主:
怎么保证啊,电热管坏了,肯定没有阻值了。

网友B:
星形点应该接零,而不是接地。最好尽量三相负载大少平恒。

网友C:
只要星形点接零,应该不会引起电气火灾

网友D:
加装一漏电保护器,应该不会,设备安全还需要日常检查及保养。

网友E:
星形接零,只要零线不坏,不会有问题,我有一个烘箱也是这样接的,一直在用,最好加漏电断路器。

网友F:
没必要上面说的加漏电保护,只要星点接零即使烧了,继续能用

楼主:
那接零的话,零线不是要比相线还要粗了???

网友G:
零线和相线一样粗就可以了,因为零线上的电流永远不会超过最大相线,最多相等。你的基础知识有点缺。

网友H:
加装漏电断路器是必须的,因为当电热管的电热丝将坏的时候,会变形容易靠到电热管的外壳,这样会造成加热器外壳带电,但是电热管会正常工作,这样会带来人身安全的问题!中线接零也是必须的,零线接到三相四线漏电断路器的零线即可。

网友I:
不用接零线,但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要装漏电保护开关,地线一定要接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烧了一组,加热的功率减少而已。另外两相还是会继续加热,要是每相安装电流表监测,坏了一组马上就知道了。

网友J:
接零线比较好点

网友K:
多组发热管星形连接必须接零。在不接零线的情况下,如果烧断一组,另外两组就形成串联,加在发热管上的电压就不止220V。很快会烧毁。如果星点接零,无论烧毁多少条发热管,电压始终保持220V,就不会遭成更多损失。

网友L: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是4组380的发热管,每组4支,我也是考虑用星接

网友M:
都是高手

网友N:
4只中坏了2只电阻=变小?应该是只大不小吧,既然电阻变大了又怎么会增加电流呢?再说4只都坏了=电阻无穷大,那么就更没有害怕加大电流的顾虑了。

网友N:
再顺便说一句,发热管不是电机楼主的思路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O:
220V电热管,象搂主的结法,加上灵线,相当于直接火线灵线控制,既然已经星接,没有必要接零加好漏点开关,即使管子烧坏也不会引起火灾,我公司200多台设备都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