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系列的强制run命令谁知道怎么用么?

楼主(2011-07-05):
M8035,M8036,M8037这三个特殊功能继电器,手册里分别解释为强制run模式,强制run命令,强制stop命令,我按照手册上的的程序只能停止,却不能运行,谁知道怎么用么?

网友A:
想用RUN ,STOP各自的按钮实行PLC的运转/停止时,根据以下方法实行(PLC上的RUN/STOP开关为OFF一侧),如需X0/X1
1.外接X0为RUN X1为STOP
2.通过编程软件的参数设置,外部RUN/STOP输入有效,从X0~X17之中指定1点(这里是X0)作为RUN输入信号。
3.输入如下程序
LD M8000
OUT M8035
OUT M8036
LD X1
OUT M8037
由此,就可以实现X0使PLC运行,X1使PLC停止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没有做出来,谢谢了。

网友C:
真是乐善好施的高人
让人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