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就是咱们论坛里的GT Designer3 V1.01B
安装没有问题
但是打开软件新建文件会出现以下报警
AN expected error occured. (GNaviClient.dll error code 2D01000F)
而且也打不开GTW文件,忽视这个错误新建的文件也保存不了
各位老师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的?
是我操作系统的问题?是要在注册表里进行修改吗?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多谢了

网友A:
操作系统问题  GT3和GX3制作的时候使用了很多新功能  要调用很多系统插件  老出错
我也郁闷中

网友B(2011-09-13):
怎样解决Windows 7GT DESIGNER 3编写的文件无法保存

网友A:
目前基本没办法改,重装软件,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C:
在XP SP3系统下我都能用,已经用了2年多,很稳定,我给一个朋友的ThinkPad T系列的电脑就老是出错,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 在W7 的我还没有尝试过。

QQ:84818626

网友D:
重中下系统

网友E:
操作系统问题,我经过几个月,对“所有”的西门子、三菱软件进行了系统的的调试,发现如下情况:请大家注意:第一:大部分的电脑都用的是盗版的操作系统,系统不能升级,也不要去升级,别忘了微软的系统分析系统软件是有用的,你去升级是自找死路,所以有好多的软件是要在升级后才能装的。第二:装软件不能要求是最新的,要够用就好的原则,包括操作系统,特别是西门子软件。如在装WICC时,SQL SERVER 2005(WICC)时就要求是”专业版“的操作系统。第三:在安装软件时一定要看一下安装说明”非常重要“,这里就有系统兼容性的问题。在如今WIN7普及的情况下,还是32位的有好多软件不能装。更别说是64位的系统了。

网友E:
第四:有条件时,尽可能用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