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官网下载手册问题

楼主(2011-07-06):
三菱官网下载手册资料变成了ASPX文件,原来是PDF的,如何才能下载到PDF文档,谢谢。

网友A:
不会啊,我还是下到的PDF啊,估计你是用下载工具下载的吧?不要用下载工具下载,直接用IE下载

网友B:
使用诸如Orbit这类工具下载时,会下载到ASPX文档,如果容量对,那么你只要将扩展名ASPX改为PDF即可。

网友C:
接楼上 如果文件很小 你下载到的就是网页 如果文件和说明上一样大 可能还是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