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放卷应用中,如何根据线速度计算卷径

楼主(2011-07-06):
在收放卷应用中,如何根据线速度计算卷径.......

楼主:
最好能有样例程序,谢谢哦

网友A:
你还得知道转速才行,πnD/60=V (D表示卷经,N表示卷轴转速 ,V表示线速度)

网友B:
一般收卷放卷是恒线速度的。你用该是根据卷径计算转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