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PLC的模拟量快速采集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7-06):
现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模拟信号0-20mV,采用PLC的模拟模块EM235采集,然后再用触摸屏显示出监控曲线来,由于这个模拟信号变化速度太快,0-20mV一个变化大约是2S,不知道模拟模块可以采集到这么快的变化吗?不能的话用什么采集呢?

楼主:
0-----到20mv之间的一个变化大约需要2S。

网友A:
不是逆变换多块的问题,你是要的采集周期是多少。可以说采集速度是没问题的,但是得显示屏的分辨以及通讯处理速度你该考虑考虑

楼主:
西门子的PLC最快多少毫秒可以采集一次。10MS采集一次数据可以做到吗?触摸屏不行的话,改用组态王监控曲线。监控曲线范围是0-2000ms范围的变动,不知道可以实现吗?

楼主:
估计PLC是不行了,用数据采集模块吧,什么样的可以和组态王直接通信,采集频率可以达到1MS采集一次的。

网友A:
EM 231模数转换时间 <250μs
扩展模拟量输入(AI)访问存储区时间(启用滤波)8.4μs
不知道这样的时间比你想要的的差多少,如果楼主真的要处理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下美国国家虚拟仪器公司的数据采集卡及采集模块,在加上LABVIEW软件处理显示,

楼主:
LABVIEW软件我还真不会用,我打算用USB总线的板卡和组态王的上位机连接起来,这样的项目没做过,不知道好做不?上位机组态王怎么监控板卡的模数转换值?比如板卡0-5v对应着0-4096的数字量,组态王怎么连接上板卡并找到数字量寄存器的地址呢?
有做过的希望能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先查查组态王支持哪些板卡,或者哪些采集模块,毕竟组态王内置的通讯驱动程序比自己做的要快而且稳定。你可以买研华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和组态王做

网友B:
如果能将模拟信号改变为脉冲信号那就简单多啦~!直接用PLC就能解决。

楼主(2011-08-13):
组态王的XY数据点的刷新周期最低是55ms,想让数据10MS同步显示到组态王的曲线上,看样组态王实现不了。

网友C:
就算是高性能的单片传输10m/s应该没问题,但是要处理数据说单片机高性能的大该4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