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7-06):
原因:在扫描表中注册的从站不存在或者是本地主站的节点号被注册在主站的扫描表中。对策:① 在初次调试或者是增加/减少从站节点时:a.检查主站从站的波特率,需要设置相同;b.使用CX-Integrator软件重新注册主站模块的扫描表。② 设备原先是正常通信,没有被做过任何改动时,突然出现D5的错误提示:a.检查通信电缆的接线是否有松动;b.在网络的两个终端是否接入终端电阻;c.核对当前波特率及网络距离,考虑降低网络的波特率,使用125Kbps波特率进行通信;d.网络推荐使用DeviceNet专用电缆;e.检查通信设备周围是否有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