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和PLC之间能通讯吗~?

楼主(2011-07-06):
size=6]我觉得文本显示器和触摸屏看上去感觉都小了点,大点的话价钱又很贵。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能否用个22寸的电脑显示器来同步显示PLC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并且这些数据能保存和打印。只需要显示保存打印数据,无任何控制要求。这个方法可行吗?如果有做过的师傅能指教下小弟我不?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首先电脑显示器不能存储数据,其次电脑显示器不能与PLC通讯显示,但是数据是可以PLC与打印机连接打印。你知道的,显示器和电脑连还需要显卡呢。

网友B:
1楼说的很在理。

网友C:
搞个电脑主机啊,没主机是不行的。电脑主机和PLC可以连接的。用组态软件编写画面进行监控和打印就OK了,不是很难的。

网友D:
没有主机当然不行

网友E:
吃饱了,那怎么行啊 ,对于牛头套在马颈上

网友F:
你可以用主机,显示器一体化的电脑,这个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肯定不行的哦

网友H:
要有主机显示器一个完整的电脑才行,电脑上安装组态软件和你PLC通讯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I:
通过电脑主机可以,直接通讯是不行的。
显示器的信号必须通过显卡进行转换。而且,一般的显示器不存储任何的画面。

网友J:
好想法..支持!或许N年后会有厂家生产的

网友K:
你意想天开吧。两个本质都不同,

网友L:
组态软件

网友M:
第一次听说,好像不能!

网友N:
单单显示器是不行的,整台电脑完全可以、,
你还是想点别的方法吧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O:
有专门的文本显示器的,价格也不贵,比显示器还便宜,只是功能比较简单喽

网友P:
哈哈,1楼楼说得专业。

网友Q:
直接用电脑控制,不用PLC了不就可以了吗?但要相当高的技术哦。

网友R:
呵呵,楼主也太有想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