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6):
1、功率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半控型器件()
2、变频器设置的制动电路,应用时相当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能耗制动()
3、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只能通过电位器给定()
4、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线抗干扰能力较差,因此必须采用屏蔽线()
5、SPWM通常把正弦波作为载波,把三角波作为调制波()
6、具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在低频时能够使电动机的转矩高于额定值()
7、变频器由于采用电子开关器件,工作是难免产生高次谐波,会对电网产生干扰()
8、变频器的PID功能,根据偏差值进行调节,改变输出频率,迅速准确的消除拖动系统的偏差,恢复到给定值,振荡和误差比较小()
9、变频器的容量一般用____、____和使用电动机功率表示。

网友A:
理论的知识土八路不是很理解  觉得答案是HEF

网友B(2011-12-14):
不懂刚开始学
谢谢老师